请教各位高手。有碰见如下问题没有?

楼主(2010-03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同步触发采样
速度满足的话,软件率滤波也可以

楼主:
听不太懂,我采的是模拟电平,线路中也有低通滤波,不过冲着你捧场,谢谢

网友A:
你搜索一下“软件滤波”就知道了……针对你这种情况(信号很稳定,只是偶尔有脉冲干扰),常用的做法就是连续采样N点,然后排序,最大最小的都拿掉若干个点,剩下的取平均。这样只要参数适当,不管脉冲是正还是负,都可以消除掉

网友A:
但是不能采样太快了……假设你经过观察发现脉冲周期是1s,宽度是10ms,那么最好将采样序列周期设为100ms以上。

网友B:
“暴风雨”过后测——即适当延迟一段时间再测。除非能将“强电”部分充分隔离,否则所谓“同步”很难。

楼主:
谢谢5楼6楼

网友C:
看你的偏差有多大,不可能一点都没。
可能是重复性误差的问题

楼主:
恩,4楼5楼的建议,当时就有考虑.但结果还是很郁闷.测量电路前端是精密运放,从那儿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.外接电源也不行.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