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沈阳 哪有卖数据采集卡的啊

楼主(2010-03-16):
有谁知道沈阳 哪有卖数据采集卡的啊

网友A:
网上一搜一大把

楼主:
2# xuyaqi 能给介绍一款USB接口的么  急用  谢谢啦 大哥

网友A:
要说明对数据采集卡的要求,速度,精度,信号电压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般的就行 不用太好的 差不多就可以  价格最好是1000多点 别太高了

网友B:
苏州的我到知道

网友A:
还是没有说明对数据采集卡的要求,速度,精度,信号电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速度至少100k  精度至少12位  电压信号0~+5v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最好是沈阳的  如果不会用了 好寻求技术支持

楼主:
最好是沈阳的  如果不会用了 好寻求技术支持
8# xuyaqi

网友A:
找研华的采集卡,沈阳有他们代理可以技术支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

网友C(2010-04-21):
我有两块数据卡,一块是研祥的818L,另外一块是其他牌子的,用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。放得比较久了,档铁开始在生锈,如果要的话我便宜处理。驱动库都有。
    原来每块价格为1600元左右。可以和我联系。通过签名可以找到我的联系方式

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苏州哪里有?我想要买的。。。。还有些问题要请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