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c950 cramfs文件系统移植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想请问cramfs文件系统如何移植?没有网络支持,所以不能用NFS.
之前用ramdisk没有问题,现在换cramfs,怎么都不成功,初始化不了
有人跟我说先用ramdisk,然后用MTD工具把cramfs下载到目标板,我不会用MTD工具,想问一下大家如何用?
或者谁有移植cramfs的经验,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cramfs的经验网上一搜一大堆啊,nuc900只是个通用性的ARM,按着别人的方法就能run在nuc950上啦。

网友B:
你搜索如何用cramfs啊,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-block(1f04)?你的内核打印信息发出来看看。

网友C:
cramfs也是需要ramdisk还是mtd?
root=1f01 这个是什么,挂载mtd上?

直接指定/dev/mtdnblock啊

网友D:
在网上搜下应该挺多的吧

网友E(2010-07-30):
你用新唐给的BSP里面的rootfs的目录啊,难不成你还自己做了个文件系统目录?
官方提供的dev下面mtd都有的了,你可以参考这个mknod几个mtdblo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