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#pragma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03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Int0:2还真没没见过

网友A:
#pragma 是一种预处理指令,用法比较复杂

网友B:
Int0:2还是Int0 2

网友C:
int0---是你中断函数名
2-------是你这个中断在中断向量表中的位置,大概就是中断入口地址

datasheet上有的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:2 ------你的中断产生时执行这句,跳转到int0函数,大概就这意思:o

网友D(2013-08-09):
是不是就是这个向量号的意思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