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PWM输出速度最快可以达到多少,能上10mhz么

楼主(2010-03-16):
就是这个问题。。。。希望了解过的哥哥们给个说法

网友A:
10MHz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B:
10MHz是小菜一碟,:lol

网友C:
肯定是没问题的,最大可以配多少,可以根据你的定时器算嘛

网友D:
这个时候占空比没什么精度了

网友E:
是的,频率越高占空比的精度就相应变低了

网友F:
波行不怎么好,我的输出8M的波形,就和三角波差不多了

网友B:
波行不怎么好,我的输出8M的波形,就和三角波差不多了
引用 网友F:

请问:STM32的输出端口有3个输出驱动,2MHz、10MHz和50MHz,你选的是哪个输出驱动?

网友F:
选择的时50MHz的,主频是65M左右

网友B:
什么程序?芯片型号?

网友G(2012-09-29):
性能测试

网友H:
我看到有人用144MHZ的F4输出36MHZ
也就是1/4系统时钟速度了,不过高频下,波形肯定不好看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