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隆硬件仿真器什么价

楼主(2010-03-16):
义隆硬件仿真器什么价?那里有?
我是浙江加兴地区的

网友A:
看你用哪一型号了,1500左右吧.

网友B:
义隆的仿真器是不是太垃圾啦,单步执行TIMER里边的值都是乱跳的,偶尔还是正确的,又贵的黑完,一个仿真器只能仿真一种型号,学学feeling吧

网友C:
是的,要看你什么型号,我有个2手的,要得密我,QQ:41858045

楼主:
那就不用它了
用HT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