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两个缩小体积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用双面板子,还是感觉体积太大。为了缩小体积,有两个想法,请高人点评:
1、用三层甚至四层的板子,可以减小走线面积。不知道这种板子价钱大约多少,设计时要注意什么
2、专门定制一个IC,把所有的器件都做进去。但是有些器件,比如晶振、线圈等,恐怕无法做到IC里去,结果还是得拉不少引脚出来。

网友A:
我不是高手!对于您的问题:
1、建议用两个PCB板,不建议用四层板,除非你的PCB的频率很高!
2、专门定制IC,您牛,我是烧不起那钱的!

建议:低频的双面板布不完,那就两个板,节约成本!

网友B:
LS 正解,还可以向空间立体化发展。

比如很多高级点的开关电源里就是这么干的:)

网友B:
当然,LZ也可以贴出具体的东西来让大家帮忙出主意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回复,我来补充些情况。
这个东西不复杂,就是个简单的单片机而已,包括一个DC/DC升压,还有若干I/O驱动用的三极管之类。目前用的是双面板,大约4X2平方厘米,但感觉再要缩小已经很困难了。
但是从应用角度来说,又希望越小越好。
关于上面说到“定制IC”,看起来很贵,其实未必。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能成功,量会很大的。当然了,定制IC的起动投资会很大,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改进板子缩小体积(即使效果比定制IC差点)
对了,二楼说“不建议用四层板”,那么有没有人用三层板呢?

网友C:
三层板,这是第二次听说“三层板”这个词。你可以去问问PCB厂家人家给不给做“三层板”。
我的疑问:
1.DCDC是做什么的?使用的是现成的模块还是自己搭的电路?基于你1楼帖子里提到的电感,姑且认为是自己搭的电路,是否可以考虑提高DCDC的工作频率来减小电感的体积?
2.驱动IO的三极管多大功率的?是否已改成贴片的?是否可以用UL2003?
3.单片机目前使用的外部晶振,是否可以换用带内部时基的单片机?

楼主:
DCDC就是直流升压啊,因为我用的是一节干电池,所以要升压。用的是现成的芯片,不过该芯片必须外面配几个分立元件,包括电感、电容。
驱动IO的三极管就是9012、9013,已经是贴片了。我不了解UL2003。
晶振这个是我记错了,其实没用晶振,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时钟。
“三层板”这个看来是我搞错了,我会去问问厂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