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10怎么设置成驱动动态加载啊

楼主(2010-03-16):
在内核配置的时候选择了动态加载,但是发现没有insmod等命令 怎么办啊

网友A:
到user里面去编译出一个busybox阿,那里面 有。

网友B:
我现在在内核配置usr的时候选择了busybox  并选择了几个我需要的命令 如lsmod等  编译内核 没错 但是在busybox的lsmod等是.o结尾的文件 不是可知性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