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推荐几个单片机外围芯片

楼主(2010-03-16):
希望大家帮忙推荐几个现在用的人多,价格公道,容易购买到的芯片
多谢各位了!

1.Flash芯片,容量1MB-2MB左右的都行.
2.AD和DA转换芯片各一个,8位的
3.8位的串-并和并-串转换芯片
4.USB接口芯片.

网友A:
希望大家帮忙推荐几个现在用的人多,价格公道,容易购买到的芯片
多谢各位了!

1.Flash芯片,容量1MB-2MB左右的都行.
2.AD和DA转换芯片各一个,8位的
3.8位的串-并和并-串转换芯片
4.USB接口芯片. ...
引用 楼主:

1,并行的,29F020,29F040,分别是2Mbit(256KB)和4Mbit(512KB)的,可以从旧主板上扣下来,就是那个BIOS芯片。再大的有29F080和29F016;都是NOR的。
   串行的,SPI接口的,I2C接口的,就更多了,现在新主板都是用的串行flash芯片做BIOS了, SOP8封装,很小,不过再搞坏了就不好弄了,上次偶就刷黑了一个,没法弄了,也扣不下来,直接给商家说,不亮了,换了个新的。
2,每个书上都会说的嘛,DA 0832 AD 0809.
3,串-并,74HC164,74HC595, 并-串 74HC165.
4,朗讯的USS820/825、松下的USBN9602/ USBN9603 /USBN9604及Philips公司PDIUSBDll/12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