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/A正负输出!!

楼主(2010-03-16):
大家好,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图中的D/A外加的运放能不能实现正负电压输出?

网友A:
应该可以,
这个电路的等效就是电压放大2倍,并且向负向平移Vref.
另外,在用DA输出正负电压时,要注意数据的格式,有的是二进制补码格式,有的是1/2最大量程为0.
这里这个就是后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