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放电路疑问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总觉得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为什么?总得有个理由吧?

楼主:
主要是Q8和Q9连接Q10和Q11。

楼主:
还有就是电路的大环反馈。我怎么看都不对。

网友A:
Q8和Q9,上下反过来就容易看清楚。
输出端到Q2基极的反馈,极性正确。

网友B:
从反馈通路看,这个电路能工作,内部带反馈,电压放大倍数约19.3倍,但是输出能力极差,与所用元件不符,所以图上有错误。 Q8和Q9两个管子接错了。
正确接法应该如下图。

但是这种接**引入很大的交越失真,解决的办法就是在Q8Q9B极互换位置,在D?处串联4个二极管,或者串联一个稳压二极管。

由于分立元件的一致性差异比较大,所以由分立元件构成的差动放大性能会比集成运放要差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我也是总觉得不对。可是,电压放大倍数我只算得11倍。

网友C:
C7极性反了吧。D1,D2 有什么用啊?用一个不就行了?

网友B:
C7极性反了吧。D1,D2 有什么用啊?用一个不就行了?
引用 网友C:

C7极性确实是不对的,
D1,D2是有用的,提升三极管基极的电压,和三极管组成的这个电路是一个准恒流源,不能用一个,那样电压不够。

楼主:
是的,C7被接反了.

网友D:
没看出来哪不对,但是强调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级在功放里称为Diamond Buffer 是一种高速运放里常用的电路结构,相互互补的三极管相互抵消了交越失真。是一种性能非常好的高速缓冲输出级。QuakeGod 前辈将这个输出级变成了达林顿结构。虽然没有错,但性能差的很远。

网友B:
没看出来哪不对,但是强调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级在功放里称为Diamond Buffer 是一种高速运放里常用的电路结构,相互互补的三极管相互抵消了交越失真。是一种性能非常好的高速缓冲输出级。QuakeGod 前辈将这个输出级变 ...
引用 网友D:

说得没错,
那么R16和R17的阻值是不合理的

楼主:
非常感谢11楼。

网友C:
没看出来哪不对,但是强调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级在功放里称为Diamond Buffer 是一种高速运放里常用的电路结构,相互互补的三极管相互抵消了交越失真。是一种性能非常好的高速缓冲输出级。QuakeGod 前辈将这个输出级变 ...
引用 网友D:

能简单说一下如何互相抵消交越失真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