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挽达林顿射随中这个电阻的作用

楼主(2010-03-16):
书上没说这个电阻的作用,学生愚钝,半天也没想清楚,请师傅们解答!

楼主:
我自己的理解是:最左边的晶体管进行热耦合,为后面的四个三极管产生4个PN的压降(不考虑R的压降),这个电阻的压降是为后面的两个三极管提供一个确切的电平(2个PN节压降)。

网友A:
产生压降,让右边2个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。较小交越失真。一般电阻这个用2个二极管的。

网友B:
泄流电阻,保护晶体管的。

网友C:
就是产生压降,避免交越失真的

网友D:
避免出现交失真

网友E:
避免交越失真的话  用两个二极管才是
同意5L的  做泻流用

网友F:
避免交越失真,应该是前面的那个Tr1吧。 Tr1用来调整加在三极管上的电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