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干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在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,通设备间内安装了变频器、音响设备、监控设备,在变频器运行时监控画面会出现干扰,音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,音调会随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变。变频器安装了输出滤波器,把载波频率调到了最低。现在要怎样解决,实用一点的办法,设备都安装好了。

网友A:
可以在变频 器  电源 输入 端  加个 磁 环  试下。

楼主:
在被干扰的设备上增加隔离变压器怎么样?

网友B:
加隔离变压器可以,但是成本好像太高了吧,将变频器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分开使用会好很多,干扰主要也就是来自变频器的高次谐波

网友C:
供电电源,布线    变频器加滤波      音箱屏蔽,接地   线材用屏蔽或平衡传输

网友D:
加直流电抗器

楼主(2010-05-31):
输入输出都加了磁环,好了一点,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。咨询了几家做视频监控的,说这种问题基本没办法,只能重新布线改变走向,改成双绞线传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