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431/7805电源设计

楼主:
这个电路是不是能够提高7805的输出稳定度?
TL431的阴极电流范围在1mA-100mA。这个电路怎么算它的阴极电流?是不是因为7805内部有调整用的三极管和最小静态电流,所以TL431的阴极电流在这里波动范围会比较小,可以不必担心超过正常范围?
谢谢解答。

网友A(2010-03-16):
有一定的提高作用,Vout降低,common会有所提高。

7805的主要电流是In to Out,common处流出的电流不会太大,但具体要看数据手册。

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,还请更多大侠参与讨论

网友B:
此电路最大的功用是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。
仅用TL431(附加限流电阻)也可以输出与此电路同样的输出电压,但却无法提供这么大的输出电流。
TL431加上7805,输出电流仅受7805本身的最大电流限制(当然还受7805功耗限制)。这比TL431所能够提供的电流大得多。
至于稳定性,有所提高,但提高有限,不是此电路主要目的。
实际上,用一片LM317即可以实现此电路的功用,占电路板面积小,但价格稍贵一些。

楼主:
谢谢maychang前辈。
根据您的讲解,这个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TL431的输出电流不能过大的弱点,对不对?
我选用这个电路的原因是我希望得到比78系列更稳定的线性稳压电源芯片,这个电路在输出稳定性上是不是可以和TL431本身输出稳定性相比较?
如果有好的更稳定的线性稳压芯片,请介绍一款。

网友B:
对一般的电路来说,7805等等已经足够稳定。除非很特殊的应用,否则没有必要寻求更高稳定性的电源。
需要很高稳定性的,一般是作为电压基准,此时并不需要很大电流。
你最好说说你的电路设计,为什么要大电流而非常稳定的电源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要设计一个测量温度传感器的电路。这个传感器比较怪异(西门子VDO柴油机气缸温度传感器),根据它的特性,我们只能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来测量这个传感器。这个传感器电阻变化范围:800-20欧姆,有额定电压要求6-24V。所以我采用9V电源,用10欧姆的精密电阻与其串联,然后测量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。这个过程中最大要消耗300ma的电流,同时电源稳定性决定了测量的精确度,所以需要比较好的电源。
前辈是否有好的建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