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款单片机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想要用单片机输出两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形 PWM波形要求:频率5K-10K可调,最小分辨率为100HZ        占空比可调,从0-80%可调       要求两路PWM波形相位相差180度,

网友A:
pic24系列都可以

网友B:
搞逆变?搞电源?看看DSPIC30F202X,或者DSPIC33FJXXGS系列。

网友:
PIC18F45J10  44脚产品,32K程序空间,32个I/O口,13通道10位A/D,两路比较器,3个定时器,内置晶振,一个串口,两个增强型I2C或SPI接口,两路PWM。
PIC18F65J10  64脚产品,32K程序空间,50个I/O口,11通道10位A/D,两路比较器,5个定时器,内置晶振,双串口,双增强型I2C或SPI接口,两路普通型PWM和3路增强型PWM。
IC18F67J10 所有性能与65J10一致,程序空间为128K,也是该脚位系列中,程序空间最大的一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