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盼望热心人答疑:关于Nand Flash

楼主(2010-03-16):
Nand Flash的I/O口是地址、数据和命令复用的,一般连到arm芯片的数据总线上,这样数据和命令可以送到nand fash,那么地址怎么办呢?把arm的地址线也连到这些I/O口上吗?这样就变成了ar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连在一起了,肯定不对。那么又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ARM的地址线可以不接呀

楼主:
可能我说的不清楚,那么cpu要寻址怎么办呢?

楼主:
我的疑惑是:难倒地址在数据总线上传输吗?

网友B:
地址、数据和命令是复用  IO线也是接到一起

只是它们是三个不同的地址段

用地址线区分

网友B:
难倒地址在数据总线上传输吗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的

楼主:
地址段?#6,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两条地址线分别接地址锁存ALE和命令锁存CLE,比如A19->ALE,A20->CLE?

网友C:
不是很懂,帮顶

网友D:
地址线可以在数据线上传输,也就是复用嘛

网友E:
利用总线进行数据传输,这部分还是空白

网友F:
我也需要学习这块

网友D:
学起来不复杂,只要你有一定基础

网友G:
数据地址线复用是很正常的

网友E:
地址线和数据线能在一个总线上传输么

网友A:
答案是肯定的

网友H:
楼主问题解决了?

网友C:
应该是解决了,这么久没音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