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哪一款跟AT的MEGA8资源相当呢?

楼主(2010-03-16):
AT的MEGA8:

      8K 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

      512 字节的EEPROM

      1K字节的片内SRAM

      8 路10 位ADC

      23个可编程的I/O 口

      串行USART

网友A:
pic16f883

楼主:
PIC16F1936 可以代替AT的M8,还有触摸按键 LCD驱动

网友B:
PIC16F914

如果IO口可以接受少点的话,PIC16F913也可以考虑,这个料最好的价格做到了含税6个RMB左右。

呵呵,不过6个RMB不是一般用户能拿到的,我也拿不到。

贝能在这个料上的价格应该是最好的。

楼主:
谢谢zztkdpj和叶工的推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