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TM8和STM32的门槛有多高?熟悉的进来说一下

楼主(2010-03-16):
1.样片容易买到吗?(去申请当然可以,但是那几块远远不够的)
2.编程器什么价格?仿真器什么价格?
3.编程软件有盗版的没有?有程序库没有?软件好上手没有?

网友A:
软件用 MDK  仿真器用Jlink

网友B:
一句话,资源很丰富,门槛很低,建议楼主进来

网友C:
ST的芯片,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,软件资源也很丰富

网友D:
工具,STM32还可以。
STM8。。。

供货有点问题。过年时候问的。

网友E:
首先说下STM8和STM32不是一个档次,我用的STM32F107,所以说下STM32

1.样片容易买到吗?(去申请当然可以,但是那几块远远不够的)
从来没有想过,直接买器件搞
2.编程器什么价格?仿真器什么价格?
编程器是指编译器吧,正版好的都上万,有学生版便宜,我用D版MDK
仿真器是指下载器把,有99元的,我用的英蓓特的好几百。
3.编程软件有盗版的没有?有程序库没有?软件好上手没有?
编程软件主要有MDK和IRA,D版大大的有,库都3.2了吧,Examples多的都搞不清楚那是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