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串口是终端的一种吗?

楼主(2010-03-16):
终端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显示器和键盘的组合,但为什么串口设备的文件名通常也是tty,并且它的驱动程序属性控制函数也是tcgetattr和tcsetattr,跟终端一样。串口在LINUX下被看成是一种终端吗?

网友A:
在linux系统中,终端是一种字符型设备。它有多种类型,通常使用tty来简称各种类型的终端设备。
linux系统中包含如下几类终端设备:
(1)串行端口终端(/dev/ttySn)
     也就是你所问的串口。
(2)伪终端(/dev/pty)
    如telnet,ssh等
(3)控制台终端(/dev/ttyn,/dev/console)
    如计算机显示器等

网友B:
键盘实际上就是查在串口上的。

ps2就是串口的。

最开始的时候, 终端就是指串口终端。

UNIX时代就开始了。

这实际是个历史问题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

网友C:
原来如此.学习了一点....

网友D:
串口是终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