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ARM还是玩FPGA?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觉得玩ARM主要是玩软件(操作系统层之上),玩FPGA主要是玩硬件(数字电路)。不知道初学者要不要两者都玩?那样会不会显得不软不硬?还是好好的玩一个,玩到一定程度,再玩另一个呢?

网友A:
任何一个“玩”精了,都够你小康生活了。怕就怕“样样通,样样松”。;P

网友B:
FPGA和ARm不冲突.

网友C:
3# zjp8683463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冲突大了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这就是你不懂了.最优秀的架构就是arm+fpga/cpld在同一个板子上,做开发非常方便

网友D:
arm通过总线和fpga/cpld通信

网友E:
一幅名画功不在纸上,虽然看上去其实最后就是一张“纸”。

网友F:
FPGA是可定制的硬件,ARM是固定的硬件加可定制的软件,两者代表不同的设计思想和方法。
两者都有比较明确的应用领域,当然有一些地方也是有交叉的,比如FPGA里集成了软核CPU,就可以不用ARM或其它嵌入式CPU了。

网友G:
电工做FPGA有前途
你可以用FPGA做ARM干的事,但是你不能用ARM来做FPGA干的事

网友H:
HWM 说的好啊,其实还是内功理论最重要,其他的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,大家不要被误导了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这就是你不懂了.最优秀的架构就是arm+fpga/cpld在同一个板子上,做开发非常方便
引用 网友D:

实时性最好的系统就是这么做.FPGA做逻辑处理和数据采集,MCU做数据处理

楼主:
听了楼上几位的言论受益匪浅啊。
一幅名画功不在纸上,虽然看上去其实最后就是一张“纸”。   这句话太经典了。谢谢HWM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非常感谢!

网友I:
哎呀,这里牛人很多。

网友J:
都是牛人,跟你们混了

网友K:
一般业务放到FPGA去运行,操作系统放到ARM去执行

网友L:
这里牛人蛮多的,学习了,呵呵

网友M:
回复 网友D:
你这个是中低端的配置

网友N:
FPGA要做软件无线电才有前途,

网友O:
不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,没有任何比较。看你自己对人生的按排了吧。

网友P:
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就是ARM+FPGA的架构,FPGA可以配置出多种普通ARM不具备的通信接口,采集数据后用总线方式和ARM通信,把数据丢给ARM处理,同时用ARM控制显示模块也比较方便。

网友Q:
ARM与FPGA不冲突,两者都玩

网友R:
FPGA好像通信方面用的比较多……

网友S:
做一个杯子,可以用榔头,也可以用床子。许多人学了一些工具,但是从来不会做简单的杯子。

网友T:
内嵌ARM硬核的FPGA就要出来了

网友U:
FPGA要做软件无线电才有前途,

FPGA应用应该很广泛,不仅在于一点

网友V:
根本是两种不同的设计思想。没什么可比性啊

网友W:
的确,内功重要!

网友X:
ARM 做主控制,FPGA/CPLD做SDRAM控制之类的外围接口

网友Y:
我学过ARM一年多的时间,现在做FPGA也已经一年了,项目快完成了,对ARM及FPGA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。
选用FPGA是因为里面可配置32位软核(100MIPS),性能比ARM7稍微高一些,可根据需要选择多核。我们就用一个做主处理器,跑uclinux,另外一个做算法处理,利用其IP库中的IP实现了一些接口功能,利用自定义逻辑实现了一些具体功能,这样一个芯片集成度比较高。但是现在ARM的集成度也很高,还集成模拟器件(除ACTEL外,大部分FPGA还无此功能),可选用的型号很多,价格还要更便宜一些。从这一点看,FPGA的集成度优势不明显,却又缺乏模拟器件集成的软肋,唯一的优势就是硬件可配置性了。从开发环境来看,FPGA的开发环境确实很强大,从动不动就要几G的硬盘安装容量也可见一斑。从SOPC BUILDER, DSP
BUILDER 、NIOS II(就ALTERA的使用环境而言),到外围配合的matlab model_sim,功能强大、全面却难说方便,最大的问题是编译时间,如果你用惯嵌入式开发环境编译工具的话,那用FPGA工具简直是一种折磨,编译一个小时往往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就开发环境而言,跟ARM开发环境相比,FPGA开发环境功能占优势,使用便利性占劣势。就开发难度及对个人能力要求而言,我认为还是FPGA的要求要高些,功能软件开发感觉没太多区别,但uclinux的移植及FPGA硬件开发明显要麻烦一些,主要是针对软核的uClinux资料太少,相对应的驱动也少。最大的难题还是在硬件开发,硬件综合,时序分析需要一定的功底,如果前期的IO及时序约束做得不好,后期出现时序违规就会比较多,而且难于消除。而硬件实现方面,由于时钟频率较高,电源要求也相对较高、负载重,因此信号完整性、电源完整性,功耗分析也是必须考虑的,当然对于ARM布板而言,这同样也是问题。
  综上所述,FPGA性价比、开发难度较ARM为大,但从长远而言,它还是很有潜力的。毕竟它的并行性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,对于熟悉HDL开发又有嵌入式开发背景的电工而言,又暂时对成本不敏感,不妨一试。

网友Z:
FPGA,在嵌入式领域是没有多大优势的。正如LS说的,SOPC便利性太差了。对于多数嵌入式系统不适用。

主要还是用在高速通信接口和信号处理上。

网友AA:
FPGA在低功耗场合不太适合

高性能需求的场合比较合适

现在的FPGA早已不是以前那种普通的可编程门阵列了,里边 集成了N多东西,比如乘法器,DSP  core,之类的非常适合用于数据处理的IP core

之前的单纯的可编程门阵列做总线扩展和转换非常方便,如果做数据处理非常耗资源,现在的FPGA内部集成的那些IP  core不占用门阵列资源,配置些参数就可以使用,如果用了FPGA,几乎数据处理的任务可以全交给她,外围的CPU跑个OS,协调多任务就O了

网友AB:
ARM的优点应该是集成了许多接口资源,通过跑操作系统适用于多线程管理。FPGA的特点是并行处理,时效性高。镰刀用来收割水稻,如果你非要用镰刀去刨土豆,也不是不可以,只是效率会低些。每一种工具不是只能有一种用途,但是每种都有适用的范围。现在的发展,Altera和Xilinx等都要在FPGA里做上DSP核。TI和ADI则宣扬集成逻辑控制核的DSP才是主流方向。大家都想作出一款完美的IC来吃掉整个市场,不过这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吧,呵呵。其实做什么,一方面是兴趣爱好,还有很重要的的一方面是你的任职公司的环境。如果在华为中兴等大公司,你想在同一时间段既玩ARM又完FPGA那是不现实的。如果在一个小公司,可能就由不得你了,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操刀。如果是后者,应该庆幸有这样的机会。

网友AC:
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,一般来说,ARM,DSP,FPGA是三个独立的方向,这个从招聘中就可以看出来。
小公司,一个人操刀全部的事,项目也不会很大很难。更大更高端的项目,一定是要求团队协作的。

网友AD:
术业有专攻!不怕千招会,就怕一招精!

网友AE:
我画的板子 好多都是ARM9+FPGA(里面烧的DSP核)

网友:
以后要跟各位多学些了

网友AF(2011-05-08):
难以抉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G:
其实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  为什么要因为它而对自己定型了呢?

网友AH:
菜鸟 学习一下

网友AI:
大学两样都学,还要学好?咯咯,那要下大力喽~

网友AA:
大学两样都学,还要学好?咯咯,那要下大力喽~
引用 网友AI:

本科学好ARM,硕士再把FPGA+DSP玩遛,你就牛B大了:lol

网友AJ:
fpga应用的好多啊,毕设就有关这方面

网友AK:
做到最后都一样,都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表达而已。就像说话一样,长在中国就说中国话,生在美国就去讲英语吧,大家都是人,而且等你有母语基础后,再去学另一种语言也是事半功倍,手到擒来

网友AL(2011-07-21):
FPGA做信号处理的,或者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电路,ARM的功能貌似更强大,特别到了A9了,你看安卓的手机,苹果的手机,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你学习ARM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才能入门,而FPGA的话很少时间就可以入门了。看个人细化

网友AM:
想赚钱去学做生意吧

网友AN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O:
我觉得还是arm吧,,简单而且应用广泛

网友AP:
现在FPGA都开始集成arm硬核了

网友AQ(2011-08-20):
好好向大牛们学习,天天进步,呵呵。

网友AR(2011-10-26):
学习了不少啊

网友AS:
三姑还是六婆,你喜欢谁?这可要看你的口味了。:lol 我呢,还是比较喜欢二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