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3362第一本振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现在在用MC3362做一个FSK接受装置,现在碰到关键问题,第一本振怎么都不起振,用谐振回路和晶体都不行,请教高手解答第一本振电路原理,以及分析下不能起振原因!本人感激不禁!
PS:我都搞了一个星期了,还没结果,都急坏了!感谢高人指导...

网友A:
MC3362的第一本振是外接LC,关键是电感的绕制。Q值要高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呢,如果不起振,可以外接一个DDS源,形成受激振荡,通过电感耦合进第一本振的LC回路中,这样可以用DDS控制接收的频率且非常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