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GUI,做个简单程序

楼主(2010-03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咋就只贴张图片,代码也贴出来嘛

网友B:
呵呵,是啊,怎么光有图

楼主:
代码很简单啊,网上有demo程序你们下载做模板,将lcd驱动修改成自己的就行,以下是我的代码。
#define            pai                3.14159256
const GUI_POINT SecondArrowPoint[]=//秒指针
{
0,-2,
90,-2,
92,-4,
100,0,
92,4,
90,2,
0,2,
};

const GUI_POINT MiniteArrowPoint[]=//分指针
{
0,-4,
70,-4,
72,-6,
80,0,
72,6,
70,4,
0,4,
};
const GUI_POINT HourArrowPoint[]=//时指针
{
0,-6,
50,-6,
52,-8,
60,0,
52,8,
50,6,
0,6,
};

const GUI_COLOR ColorArray[]=//12种颜色填充各个圆弧
{
GUI_BLUE,
GUI_GREEN,
GUI_RED,
GUI_CYAN,
GUI_MAGENTA,
GUI_YELLOW,
GUI_LIGHTBLUE,
GUI_LIGHTGREEN,
GUI_LIGHTRED,
GUI_LIGHTCYAN,
GUI_DARKBLUE,
GUI_DARKMAGENTA
};

GUI_POINT aRotatePoint[7];//存放旋转后的指针坐标
struct
{
        u8 Hour;
        u8 Minite;
        u8 Second;
}time;

void DispTime()
{
      //将时指针旋转
      GUI_RotatePolygon(aRotatePoint,HourArrowPoint,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0-time.Hour*30-30*time.Minite/60)*pai/180);
      //显示时时钟
      GUI_FillPolygon(aRotatePoint,7,160,120);

      GUI_RotatePolygon(aRotatePoint,MiniteArrowPoint,7,(90-time.Minite*6)*pai/180);
      GUI_FillPolygon(aRotatePoint,7,160,120);

      GUI_RotatePolygon(aRotatePoint,SecondArrowPoint,7,(90-time.Second*6)*pai/180);
      GUI_FillPolygon(aRotatePoint,7,160,120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char i;
           u32 ii;

           CPU_IntDis();
           BSP_Init();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GRAY);
        GUI_SetPenSize(10);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DARKGREEN);
        GUI_Clear();  //清屏
        GUI_FillEllipse(160,120,150,110);//画黑绿色椭圆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        //画12道圆弧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ColorArray[i]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Arc(160,120,105,105,30*i,30*(i+1));
        }

        time.Hour = 10;        //改当前时间
        time.Minite = 36;
        time.Second = 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ACK);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黑色
                GUI_FillCircle(160,120,10);                //画中间原点
                Disp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指针

                for(ii=0;ii<11990000;ii++);                //大约1秒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DARKGREEN);        //换成绿黑色
                DispTime();        //画绿黑色指针,因为跟底色一样,故有擦除功能

                time.Second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.Second>5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.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.Mini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.Minite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.Mini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.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.Hour>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.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C:
楼主的LCD用的啥屏,好大的,啥型号?

网友D:
给个链接

楼主:
2.4寸的,靠近照当然大了。
在网上搜ucOS II V2.86 uCGUI BHS-STM32就有了

网友E:
很有兴趣,搜下试试

网友F(2010-06-15):
你的ID太牛了

网友G:
我也是冲着ID来的

网友H:
f.恢复线程用来恢复已经挂起的线程,以让它继续执行,如果线程没挂起,也不会起作用。

网友I(2015-05-01):
画绿黑色指针,因为跟底色一样,故有擦除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