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LCD 1602的编程问题?

楼主(2010-03-16):
LCD 1602的编程问题,为什么要加延时5ms?谢谢

网友A:
那就看看时序了阿

网友B:
这应该是时序要求

网友C:
因为不判断液晶控制器是否处于允许读写状态,合理的延时是为了等待液晶控制器处于空闲状态

网友D:
读写状态耗时较长吧

网友E:
我的看法:
时序图上要求有段延时时间,等待数据和指令写完,5MS是个假定值 只是能够保证5ms能写完 。不一定都定义5ms

网友F(2011-08-24):
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吧

网友G:
看 操作手册,  中的时序 图

网友H(2011-10-21):
想知道为什么要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delay(5)先删除,运行,看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