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ctel FPGA] Libero仿真时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在照着教程一步一步做LED流水灯的设计实验。
在ModelSim仿真时,Stimulus WaveFormer也变成了绿色,但是,点击ModelSim后,ModelSim的界面显示以下内容,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?哪里出了问题?

# Reading D:/Libero_v9.0/Model/tcl/vsim/pref.tcl
# do run.do
# INFO: Simulation library presynth already exists
#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(vmap-20) Cannot access file "D:/Libero_v9.0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igloo".
#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(errno = ENOENT)
# Error in macro ./run.do line 10
#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(vmap-20) Cannot access file "D:/Libero_v9.0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igloo".
#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(errno = ENOENT)
#     while executing
# "vmap igloo "D:/Libero_v9.0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igloo""

网友A:
你是不是曾经把vlog这个文件手动删除过?如果手动删除过,再安装软件时不会再次安装,如果方便,到朋友电脑上把vlog文件夹拷贝到这个目录下~

网友B:
不知道ls说的对不,lz赶紧试下

楼主:
谢谢楼主!!!

我的电脑里确实在这个目录下没有了vlog这个文件夹  D:\Libero_v9.0\Designer\lib\modelsim\precompiled    (我把Libero安装在了D盘)。

但是我发现 ,在D盘  D:\Libero_v9.0\Designer\lib\vlog    这个目录下怎么有vlog 这个文件夹?   请问直接把这个复

制到D:\Libero_v9.0\Designer\lib\modelsim\precompiled 目录下可以吗?

网友C:
应该不用复制过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