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2.4内核mount SD卡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买了周公的MagicARM2410实验箱,执行了
mknod /dev/zlg_fsb b 125 16
mknod /dev/zlg_fsb1 b 125 17
insmod mmc2410.ko(zlg_fs.ko提示已经加入)
后提示信息如下:(部分省略,应该是提示驱动加载成功)
SD/MMC/SDI slot initialized
SD/MMC card insert!
zlg/fs-sd: init OK
之后在/tmp目录下新建/sd后,执行如下命令挂载SD卡时出现以下问题:
[root@zylinux /tmp]# mount -t vfat /dev/zlg_fsb1 /tmp/sd(命令,若按教程把zlg_fsb1改为zlg_fsb也一样的问题,只是dev号变成7d:10.)
(以下为输出信息)
zlg-fsb: p1
devfs_mk_dir(zlg-fs/disc1): using old entry in dir: c3bb57c0 "zlg-fs"
devfs_register(disc): could not append to parent, err: -17
zlg-fsb: p1
devfs_mk_dir(zlg-fs/disc1): using old entry in dir: c3bb57c0 "zlg-fs"
devfs_register(disc): could not append to parent, err: -17
FAT: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64543
VFS: Can't find a valid FAT filesystem on dev 7d:11.
mount: Mounting /dev/zlg_fsb1 on /tmp/sd failed: Invalid argument

(挂载2G的非高速SD卡(在windows下做过格式化,SanDisk公司的)会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呢?周公提供的就是2.4的内核和2.4内核下的驱动,应该不会是内核不匹配的问题吧?谢谢各位

网友A:
应该不会是内核不匹配的问题

楼主:
请问一下是会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呢?
我也认为不是内核的问题

网友B:
应该不会是内核不匹配的问题
引用 网友A:

怎么判断的?

楼主:
这里不是zlg 的技术支持板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