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数据采集方面的电路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第一次做 没有什么经验 强烈希望那位大虾能够给点建议 采集的信号是标准的工业信号4-20  输入怎么处理啊 除了隔离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抗干扰手段不

网友A:
隔离的要先看能不能满足要求……一般无源的能做到千分之二就不错了

网友B:
4-20mA保护

4-20mA接口线路必须有气体放电管或压敏电阻进行高压保护,而且还要有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,防止瞬态的高压干扰和遭受雷击。最好采用分级保护的方式来完成。逐步进行浪涌能量的吸收,对瞬态过电压进行分阶段抑制。
请参考RS-485接口的防护电路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