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8板子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我用LPC2138画了块板子,上电片子发热厉害,断电,测VCC3.3与GND只有90欧,测空板子,正常,焊掉板子上所有器件只留2138还是90欧

网友A:
你是不是VCC跟GND接反了?我做板子的时候,不小心接反了,结果板子热得厉害。建议再仔细查一下VCC G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