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带通滤波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6):
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器后会出现放大或者衰减的问题,该怎么解决呢?
急急急急~

网友A:
加个反馈是不是可以呢!
用AD把输出信号的幅度测出来,如果然后根据输出信号的幅度调整输入幅度。
问题是:会不会不同的频率放大倍数不一样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指点~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