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输出短路的保护电路

楼主(2010-03-16):
输出短路保护可以使用继电器吗?能的话,该选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呢?谢谢~

网友A:
过流保护继电器,类型繁多,根据具体要求自己搜。

网友B:
短路保护,继电器的动作是比较慢的,而且其关断容量也很有限。
要动作快,应该采用电子方式,例如用大功率MOS管或IGBT等等。
要容量大,考虑用空气开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说的很有道理,确实用电子开关比较好一些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