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从M3向M0转型?

楼主(2010-03-16):
请问版主,能否讲下M3和M0的内核区别?现在还很少M0的资料,发表一下有利于咱们转型成NUC100啊~

网友A:
從網路上找來的投影片,cortex m0比cortex m3資源少的多。
比如說中斷來源,斷點,mpu,hardware divide…等等。
為比較低階的32bitmcu,可取代8bit及16bit的mcu。
如果對cortex mo架構有興趣的話,先看Cortex-M3权威指南。
再參考附件的投影片,就可以了解cortex m0的架構。

楼主:
謝謝樓上的兄台,CM3的那個譯本我早已入手,寫的不錯~

网友B:
MO比较高级吗?

网友C:
M0冒是没有位数区分吧。

网友D:
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呀?

网友E:
这里可以比对:
http://www.arm.com/products/processors/cortex-m/cortex-m0.php
http://www.arm.com/products/processors/cortex-m/cortex-m3.php

Cortex-M0
Architecture        ARMv6-M (Von Neumann)
ISA support        Thumb®/ Thumb-2 technology*
Pipeline        3-stage
Dhrystone        0.9 DMIPS/MHz
Interrupts        NMI + 1 to 32 physical interrupts
Interrupt latency        16 cycles
Sleep modes        Integrated WFI and WFE instructions
Sleep & Deep Sleep Signals
Optional Retention Mode with Power Management Kit
Enhanced Instructions        Single-cycle (32x32) multiply
Debug        JTAG or Serial-Wire Debug ports

Cortex-M3 Features
Architecture        ARMv7-M (Harvard)
ISA Support        Thumb® / Thumb-2
Pipeline        3-stage + branch speculation
Dhrystone        1.25 DMIPS/MHz
Memory Protection        Optional 8 region MPU with sub regions and background region
Interrupts        Non-maskable Interrupt (NMI) + 1 to 240 physical interrupts
Interrupt Latency        12 cycles
Inter-Interrupt Latency        6 cycles
Interrupt Priority Levels        8 to 256 priority levels
Wake-up Interrupt Controller        Up to 240 Wake-up Interrupts
Sleep Modes
Integrated WFI and WFE Instructions and Sleep On Exit capability.

Sleep & Deep Sleep Signals.

Optional Retention Mode with ARM Power Management Kit

Bit Manipulation        Integrated Instructions & Bit Banding
Enhanced Instructions        Hardware Divide (2-12 Cycles) & Single-Cycle (32x32) Multiply.
Debug        Optional JTAG & Serial-Wire Debug Ports. Up to 8 Breakpoints and 4 Watchpoints.
Trace        Optional Instruction Trace (ETM),  Data Trace (DWT), and Instrumentation Trace (ITM)

网友E:
MO比较高级吗?
引用 网友B:

相对而言,M0价格上更具优势

网友D:
依然钟爱M3

网友F(2010-12-14):
工具都差不多!

网友G:
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