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关于2138的ad

楼主(2010-03-16):
教一个问题,我用定时器设定采样率为8k用ad进行录音,然后把ad完的数据放在数组中,如果直接把ad完的数据放在数组中,数组的值全部为0,如果在ad转换完延时delayns(10)以后就可以把数据写到数组中,请问一下从读出ad的值是不是需要时间的。如果加上延迟,采样率可能就不对了。能帮我解决一下吗?或者能帮我写一个用定时器中断然后进行ad的程序吗,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是是需要时间的

网友B:
AD转换时需要时间的,
一般可以查看datasheet。
看一下延迟是几个clo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