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TLC549的AD转换,如何测量功率和电流值呢?

楼主(2010-03-17):
本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基于TLC549+PT电流互感器的AD电路,目的是为了测量220市电上所接用电设备(我是利用家用火锅电磁路做的测试)的实时电流值,现在已经可以读到数据,实际调节外部用电器的功率(也就是电磁路的高中低档位),发现采集到的数据也是有规律变化的,按道理来说硬件没太大问题。

现在有以下如“软件”问题需要请教:
1. 我想得到电流值,怎么计算呢?
2.我现在用的TLC549是8位AD,是不是代表我的采集精度也只能是255个档位呢?

第一次搞AD这个东东,让各位见笑了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2^8=256,实际应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少1~2bit
电流计算应该是在互感器说明里有
功率可以使用积分的方式来做

网友B:
要得到电流值,需要根据你的电流互感器变比和取样电阻决定。
要计算功率,应将每一瞬时电压值和电流值相乘,一个工频周期内各乘积累加,再取一个周期的平均值。此为有功功率。

网友C:
在实际情况中,可能存在非线性和Q值降低的情况,比较准确的方法是做个表,通过实际试验测试来进行标定.使用中直接查表.
1# lg7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