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泰时基功能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看合泰HT46R064数据手册,看到时基(TIME BASE)
这一段,比较短但不好懂,头一次接触合泰单片机。
请高手介绍一下时基功能。谢谢!

网友A:
TIME base 定时器是用作LCD显示扫描用的

楼主:
谢谢!
最近我在看一个手机充电器的程序,里面有一个TIME BASE中断,不知什么作用。
请问TIME BASE 是不是像定时器一样,定时计数,定时时间到,产生中断,
只不过定时时间短?

网友A:
是的,和普通定时器没太大区别,具体请参看芯片手册

网友B:
完全可以当一个普通定时器用,定时时间也可以自己配置

网友C:
就一普通定时器

网友D:
只是可以配置成普通定时器,还有其它功能的

楼主:
还有什么功能?

网友D:
时基就是定时器,要看有什么其他功能,查芯片手册

楼主:
芯片手册上没有,我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