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运放电路?

楼主(2010-03-17):
请问这个方波震荡器的原理是什么?
谢谢

网友A:
在刚刚上电的瞬间,假设电容C的两端电压为0,那么运放的+端电平比-端电平高,运放输出高电平,由于输出端对+输入端的正反馈作用,此时运放的+输入端的电压V1会高于1/2V+,输出端通过电阻R1给电容C充电,当电容两端的电压高于运放+端的输入电压V1时,运放输出翻转,输出低电平,由于输出端对+输入端的正反馈作用,此时运放的+输入端的电压V2会低于1/2V+,电容C通过电阻R1放电,当C两端电压低于+端输入电压V2时,运放输出又翻转,如此往复。

网友B:
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,不错。

网友C:
带施密特触发器的RC震荡电路,最简单的了,
但是振荡频率也与施密特触发器两个阈值电压差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