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linux 5的一些问题。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是一个新手,想学习嵌入式,在家里用虚拟机装了一个redhat Linux 5.但是我在系统中没有找到编程所需的VI,gcc,gdb.等软件。是在终端里面进入吗。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既然是学的linux下的嵌入式,就先学一下linux基础吧。估计你连vi,gcc,gdb是什么都没搞清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