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并接的电容电阻的作用

楼主(2010-03-17):
与可控硅并接的电容和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呢?

网友A:
晶闸管两端电压上升不能太快,否则晶闸管将不受控制地导通,双向晶闸管尤甚。
此电容和电阻用在这里,目的是抑制或者说降低晶闸管两端的电压上升率。

楼主:
晶闸管两端电压上升不能太快,否则晶闸管将不受控制地导通,双向晶闸管尤甚。
此电容和电阻用在这里,目的是抑制或者说降低晶闸管两端的电压上升率。 ...
引用 网友A:
现在测试的结果是,上电可控硅就导通,而且关不断。是不是电容要再大点?

网友B:
楼主的负载是什么?楼上现象多半是触发电路的问题而非RC缓冲回路,RC缓冲回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,非感性负载下并无意义。

楼主:
还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,我接的是交流电,那C7不是短路,这样的话可控硅怎么起作用?

网友B:
电容对交流而言相当于“通路”,但“通路”和“短路”可不是一码事,“短路”的话,需要电容的容量为无穷大,楼主难道忘了大学课程里学过的“容抗”概念么?

网友A:
C7容量那么小,怎么会是短路?
你自己计算一下,50Hz频率下C7的容抗,看看是否短路。

楼主:
我把可控硅并联之路断开,也是上电就通的,那不是C7容量的问题。那应该程序没写好吧

网友A:
晶闸管断开,仍上电就通,绝对不是程序问题。
很怀疑你的电路,是否晶闸管已经断开?检查一下插座是否短路先。

网友C:
阻容,它可有效抑制上电和断开时瞬间振荡和峰流电流,使过电压的波形变缓,陡度和幅值降低,再加上电阻的阻尼作用,使高频振荡迅速衰减。

楼主:
楼主的负载是什么?楼上现象多半是触发电路的问题而非RC缓冲回路,RC缓冲回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,非感性负载下并无意义。
引用 网友B:
我接的纯阻性负载,不是RC回路,也不是程序问题,那触发电路有什么问题啊?

楼主:
我主要把可控硅的触发端接到电路中就会导通,接在GND上也会导通,只有悬空的时候不导通。。

网友D:
触发电路有问题。
1. R7用的太大,1K以下,一般用220-470欧。
2. 注意上电复位时,OUT1必须始终为低电平,如用51类芯片,输出需加反相器,否则,会出现上电可控硅就导通。
3. 至于关不断。可控硅是靠工作电压过零时自动关断的,如工作电压为直流类,无过零点,则没法关断。

网友E:
感觉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断开out1 试过吗

楼主:
触发电路有问题。
1. R7用的太大,1K以下,一般用220-470欧。
2. 注意上电复位时,OUT1必须始终为低电平,如用51类芯片,输出需加反相器,否则,会出现上电可控硅就导通。
3. 至于关不断。可控硅是靠工作电压过零时 ...
引用 网友D:

1,R7换成220的,也还是上电就导通
2,工作电流是交流电,所以过零可以关断的
3,至于初始电平的话用的是义隆259,初始电平时低电平吧

网友F:
P2的2脚是接负载然后接L线吗?你这个GND和N线是同电位吗?如果不是,P2的2脚和GND之间的电压电流可能不会有过零点,自然就不会导通。测一下P2的2脚和GND之间的电压波形。

网友G:
不知GND跟交流电的火线和零线间的关系如何?也许R7就成了可控硅的偏置电阻,可考虑加光藕驱动.

楼主:
为什么我把触发端接到电路当中就会导通呢,真不明白。低电平的时候不该导通才对的呀

网友G:
如果GND跟220V的任一条有相连,就不叫低电平!

楼主:
GND和220V中的一条相连的!!,问题就在这里了?

网友G:
正是!加光藕吧.

网友H:
GND直接接到~220V上?
晕,真敢玩啊,一般都是节约成本的小玩意才敢那么去搞。。。
怎么都要加一级的隔离啊,
万一某个地方的~220零线和火线接反了。。。那玩笑就开大了
会出人命的

楼主:
正是!加光藕吧.
引用 网友G:
不是这个问题,我把R7去掉后,照样上电就导通。倒是把BT131的1.3脚换一下,上电不通,而且可以控制关断。但是灯是微亮的(测试过负载两端的电压只有十几伏),并带有闪的现象。请各位大侠赐教哈

网友G:
如果不怕触电,去掉R7,C6用二极管IN4007代替试试(确保你的BT131无弄错管脚)

楼主:
我不明白为什么1.3脚换一下就可以控制了,但是负载两端电压只有十几伏电压?

网友G:
如果BT131没坏,1.3脚换不换一样的
C6之故吧

楼主:
再次贴上完整的电路图,请高手分析一下。为什么一上电后可控硅就导通了

网友I:
全面分析如下:
1、该电路采用电容降压的方法完成AC-DC, 用2个稳压管和电解电容得到2组直流电压,12V的供给继电器,5.1V的供给单片机;属廉价的AC-DC方案;
2、直流电源的地GND即是交流电的零线N;
3、继电器一般有常开和转换触点2类,这里触点部分画的不正确,应该是一组转换触点,即一开一闭,根据LZ描述的,2Y应该是常闭触点,3是常开触点,请楼主答复是否如此?!
4、为啥一上电就亮?
首先,看下闭合回路:GND(即零线N)----Q1-T2-----Q1-T1---负载(R型)----P2-1----继电器的常闭触点2-------F1保险-----火线L;
回路形成,就欠触发信号了,诸位请看,此时Q1的T1是火线,T2是零线,G是什么?单片机上电输出OUT1是低电平,C6是电容其特性是电压不能突变,故R6无电流流过,R7自然也无电流流过,到这里,大家可以看到,G是什么了吧,对了,就是GND,即零线了;再总结下:T1火线,T2零线,G零线,符合双向可控硅的导通条件了,就出现了楼主所描述的上电就导通的现象了;
备注:双向可控硅可以正、负脉冲触发,这里T2,G相对于T1均是负,则T2是阴极,T1是阳极,负脉冲触发了;

5、Q2所接负载不会一上电就亮的,原因是它接的应该是常开触点,若将P2的2,3线调换下,则会出现Q2上电就导通,而Q1不导通的情况;LZ可以验证;

6、其实楼主是想用key1的外接按键来切换负载的,INT是过零检测点产生的中断,用来实现过零切换,OUT0用来控制继电器实现切换,OUT1,OUT2分别控制可控硅;

7、要想实现6,必须修改方案了,例如,可以将2个可控硅换成MOSFET管,但由于MOSFET管最好用12V来驱动,所以,可以另加三极管做开关管,这样单片机5V输出就可以控制12V,从而控制MOSFET管;这样就不会出现上电就亮的情况了;

楼主:
全面分析如下:
1、该电路采用电容降压的方法完成AC-DC, 用2个稳压管和电解电容得到2组直流电压,12V的供给继电器,5.1V的供给单片机;属廉价的AC-DC方案;
2、直流电源的地GND即是交流电的零线N;
3、继电器一般有常 ...
引用 网友I:
非常感谢WOAILYMD的详细解答,说的都很对,我再去按照你的意思调试一下看看

网友H:
#28L说的够详细……
我只说一句这样的电源方案会出人命的……

网友I:
不用客气,模拟无高手,唯有常学习。 4、补充,这里说的是正半周,那在负半周的时候,则同理可分析也是导通的,不过此时是正脉冲触发,T1,T2互换阴阳极,正所谓双向可控硅; 7、补充,如果一定要用可控硅的话,则需要修改AC-DC部分方案了,使得火线为DC的正极,DC的地不要和零线连在一起,而是做成浮地,此时,火线和电源正相连,单片机输出0的时候,即可产生负脉冲的触发,而输出1的时候,由于火线和DC的正相连即其也是1,这样就没哟触发脉冲了,就会在过零点关断可控硅;附图为修改AC-DC部分的参考方案,图中只画出了12V,5V部分自行补充,ON/OFF信号即来自单片机,只画出了一路可控硅,另一路和继电器自行补充吧。

网友I:
至于单片机复位后后I/O口为0,即构成负脉冲触发,可以通过软件优化解决,很短暂的0,软件优化下可以做到感觉不出来的。

楼主:
现在又出现一个奇怪的现在,我不接负载的情况下,12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变5V多点了。阻容降压是不是会有这种现象呢?

楼主:
把R7拿掉,触发端和GND不连接,也是上电就导通。。

把BT131的1,3脚换一下,就能控制了,但是负载两端只有十几伏的电压,不明白,不明白啊

大侠们再帮帮忙:)

楼主:
是不是BT131的用法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