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:用可控硅控制12V .4W的交流水泵,可控硅的

楼主(2010-03-17):
MT1,MT2之间RC吸收电路用什么参数合适。

网友A:
此RC电路要求不高,如果是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而不是控制转速,不用此RC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水泵停止瞬间干扰单片机,单片机会复位。

网友A:
如果是水泵停止时干扰单片机使单片机复位,那么加这么个RC估计解决不了问题。
应该寻找干扰传播的途径,将干扰传播设法切断。没有了解全部电路和结构(非常重要),无法给出更多建议。

网友B:
解决单片机电路的电源就行了。可控硅的吸收电路只是保护可控硅不损坏而已,不代表能保护其它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