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怎么实现单个按键的长按短按功能?

楼主(2010-03-17):
各位大侠们:
小弟在此求教单个按键的长按短按功能实现的思路,最好能够贴上程序,C的,汇编小弟还没学。
感谢感谢~~!

网友A:
既然是用单片机,那么可以计算按键按下的持续时间,达到某值仍未释放即为长按,未达到某值即释放为短按。
显然,单片机执行按键程序只能是在按键释放之后再执行。

网友B:
程序里检测按键时长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大侠,我用个定时器计算按键按下的时间,基本实现了按键的短按 长按功能,就是有些问题而已,我自己摸索摸索。。不懂再来请教。

网友C:
支持自己摸索,这样印象更深,收获更大
  PS:提醒下LZ 若采用LS2位大哥的思路,最好注意下一些特殊的情况处理,比如长按不放…………:lol

楼主:
长按已经能实现了,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,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短按释放的判断。比如按键按下去为低电平,释放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,在这期间是怎么判断的?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<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以上是我自己瞎写的代码,长按功能判断是没问题的,在开发板上可以看到事件的实现,按键短按释放那里是有问题的(红色字体),我不知道怎么判断,请教~~

网友D:
定时器+状态机。先画状态迁移图,再实现代码。具体搜一下本版就有很多实例

楼主: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key1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<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这样写可以实现长按和短按功能,但是在松手那里,把while改成if就实现不了,为什么呢?

网友E(2013-08-17):
支持自己摸索,这样印象更深,收获更大

网友F:
目前也是要做这个,表示支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