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向可控硅驱动750W马达

楼主(2010-03-17):
当驱动马达时可控硅没用3天就会烧坏,为什么?请大家跟我分析一下,驱动的是一台抽真空马达750W,用的是BTA41的可控硅,,电路烧坏时R52一起烧坏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BTA41允许40A电流,容量足够。
从使用几天之后损坏看,可能是散热不好,管子工作温度过高,在电机频繁启动停止情况下将更高。
应检查管子正常工作时的温度,尤其是频繁启动停止情况下的温度。

楼主:
都能用手来碰上面的散热片,,温度我想都会在80度以下,,,一般这些管他的温度达到多少后就会烧坏的?

网友B:
电路接法不对,
可控硅应该是1/3象限触发为最好,你这个接法是2/4象限触发,当然容易烧了。
改成光耦和R53串联。
另外,光耦的耐压要足够。

楼主:
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可供参考一下,,我是第一次做的,

网友C:
电路接法不对,重画,光耦可用MOC3041--MOC3063。

楼主:
我把电路改动了,,第一:把可控硅的3脚接到光耦的4脚,第二:把R51和C24调换了一下位置,,,请问有没有问题

网友C:
第一: 电路必须按上图接,如开关动作错,可将L9输出取反。
第二: 把R51和C24调换了一下位置,抗干扰效果好一点,但影响不大。

网友C:
另外,如有可能,
R54 用 220-330,增大点光耦驱动电流。
R52 用 220-470,不用也可,抗干扰略差些。
R53 用 330-680,可减小点双向可控硅导通压降,减少双向可控硅的温升。

楼主:
太谢谢了,,我准备重新改电路测试,,,谢谢,,,

网友D:
我觉得4楼说得有道理

网友E:
没有过零触发,可控硅很容易烧的。

网友E:
好像很多都是用MOC3081,MOC3083

网友F:
是直流马达嘛

网友E:
是直流马达嘛
引用 网友F:

直流?可控硅关不断的额。

网友C:
太谢谢了,,我准备重新改电路测试,,,谢谢,,,
引用 楼主:

不用谢,有问题尽管提,多交流,祝农民早日成为天朝电工。

网友G:
这样的原理图背景眼睛不累么。。。换换颜色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