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款带AD和DA的单片机,管脚越少越好,价钱便宜为好

楼主(2010-03-17):
现在需要一款有AD和DA的单片机,管脚不需要很多,价格也需要便宜一点。但是对单片机接触的不多,片子那么多 很不好选择。请大家给点建议吧。

网友A:
带AD的单片机很多,带DA的没有见过。不过很多单片机有PWM输出,对速度要求不高情况可以用PWM输出代替DA。
比较常用价格不贵的,有ATmega8等等。

网友B:
晕,带DA的多的很啊.

STM32,新华龙的C8051,PIC的24系列都带啊.

网友C:
这个太多了吧

网友D:
ZLG 's P89LPC915......

网友E(2012-12-09):
自已去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