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C单片机擦写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3-17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
我现在这里有好多PIC16F630的单片机用TOP烧写器无法擦除,只有很少一些可以擦写...芯片都很新,应该不是擦写次数的问题;于是我换了ALL_11的烧写器,比较老的...提示问题是OSCCAL是空的,如果忽略这个问题,写出来的芯片也就没用了....虽然可以擦除,但是依然有问题!!
有没有高手解除我的疑问,到底是芯片不行,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;或者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**
在这里谢过了!!!

网友A:
编程器的算法兼容性和稳定性不好,向编程器寻找技术支持,并寄不能擦除的芯片给他们测试。

楼主:
确定是烧录工具的问题?

网友B:
我们用PIC专用的烧写器、仿真器对16F690下载程序没遇到过搂主讲的问题。同意二楼意见

楼主:
谢谢,结贴给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