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mega64熔丝设置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记得以前版本的studio可以设置是否选择103模式,但现在的版本找不到了,不知该怎么设置。主要是为了确认下我的芯片是不是在非103模式下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应该是有这个选项的,不只你用的是哪个版本????

网友B:
我都不敢自己设置熔丝

网友B:
很轻易就毁了

网友:
103模式下,写程序要注意兼容性的哈。。。。

配置熔丝没有那么麻烦吧。

在AVR STUDIO里面,随便怎么配都可以。系统不会出问题啊。只是加锁部分,自己要注意就可以了。。

楼主:
不配置熔丝位如何启动或关闭一功能。
在早期版中是可以设过,我设过,最近新版本中找不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