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一个很简单的电路

楼主(2010-03-17):
是不是书上写错了呢?

网友A:
书上讲的肯定错了,电阻数量都不对,10个电阻其中9个标3欧一个未标,等效成9个3欧电阻,那是不可能的。
你的也不对,注意标有O处原图未联接,而你的图联接了,虽然两种情况AB之间电阻相等。你的图,是“等效”,
但不是原图各电阻重新排列。

楼主:
假如上面的是3欧的话,那是不是就是我画的那个图了?

网友B:
不是。应该把O点断开。

网友C:
个人理解,原来的那个图,O点应该是连在一起的,只不过它没有用圆点表示出来,
因为其他连接的地方,也没有圆点。既然他标出了O点,应该在那里是有连接的。
而且看它的等效电路,O点也是连起来了。

网友B:
其实,断开、连上是一样的。

网友D:
就算是法律,也有疏漏的地方,所以不能迷信书本

楼主:
那到底我自己画的那个是不是正确的》?假如那个没有标阻值的那个是3欧的话。

网友E:
楼主正确。明知故问

网友F:
应该这个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