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ctel FPGA] 仿真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# Reading C:/Actel/Libero_v8.6/Model/tcl/vsim/pref.tcl
# do run.do
#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(vmap-20) Cannot access file "C:/Actel/Libero_v8.6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proasic3".
#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(errno = ENOENT)
# Error in macro ./run.do line 10
# Modifying modelsim.ini
# ** Error: (vmap-20) Cannot access file "C:/Actel/Libero_v8.6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proasic3".
#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(errno = ENOENT)
#     while executing
# "vmap proasic3 "C:/Actel/Libero_v8.6/Designer/lib/modelsim/precompiled/vlog/proasic3""

请问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# Error in macro ./run.do line 10
楼主的modelsim用的熟吗,我刚开始学,
交流交流。

网友B:
楼主,你看错误提示啊?不是很清楚吗。

网友C:
要学会看错误提示啊,很重要

网友D:
好像是有个文件没找到

网友E:
按照错误提示少了两个文件,还有一个错误没看懂

网友F:
看错误提示确实很重要,好好学学

网友G:
你是不是手动删除过安装软件中Vlog里面的内容,如果是,到别人机子上将这个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下

网友H:
楼上说的问题有道理

楼主(2010-04-17):
回复 网友G:
我的电脑上只有vlog2adl.bat这个文件,您说的是vlog一个文件夹来的吗?我去我同学的电脑里找,他也有vlog2adl.bat这个文件,文件大家都一样多。还有您说的将这个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下~请问要拷贝到哪个文件夹子下?

网友I:
是你在安装libero的时候没有选择modelsim的仿真器件库,如果你用的还是proasic3系列的fpga ,就选proasic3选项就好了。
另外不需要重新安装libero,只要选择了卸载软件后,选择modify,然后选上proasic3,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