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固件库中的例程六步PWM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对STM8S固件库中的例程TIM1_6steps中的it.c中的程序不解,下图为TIM1_TRG_COM_IRQHandler中断程序中的一部分,请问既然为PWM信号,为什么给通道2和通道3的输出比较模式赋值TIM1_FORCEDACTION_ACTIVE(强制高电平)TIM1_FORCEDACTION_INACTIVE(强制低电平),而不是PWM模式呢?

楼主:
没人理啊,今天没事,在实验板上用示波器测了一下,没有PWM信号,只有换相信号,看来例程果然有错误,后来把比较模式赋成TIM1_OCMODE_PWM1就好了。

网友A:
例程有时候是会有错误,或者也不算错误,只是给了一个参考,需要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