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c950支持166M的sdram吗

楼主(2010-03-17):
我用新唐的诊断例程(NoOsLib里面)在我的板子上跑了一下,我的板子sdram是166m的
将PLL0设为166M,CPU:AHB时钟比率1:2可以正常跑起来
将PLL0设为166M,CPU:AHB时钟比率1:1就跑不起来,串口没有输出,用示波器看SDRAM的clock是166m
将PLL0设为133M,CPU:AHB时钟比率1:1可以正常跑起来
将PLL0设为200M,CPU:AHB时钟比率1:2就跑不起来,串口没有输出,用示波器看SDRAM的clock是100m
将PLL0设为200M,CPU:AHB时钟比率1:2,屏蔽串口输入函数getCHAR,可以正常跑起来,串口有输出

nuc900的sdram时钟是怎么决定的,是AHB是时钟吗?

网友A:
不支持,max sdram clock 100mhz,详见手册

楼主:
我设置133好像可以正常跑起来

将cpu降频到166M也不行吗?

网友A:
自己读手册吧,133属于超频了

楼主:
感谢楼上回复,手册上是最大100m

网友B:
这个跟你给sdram的电压也有关系!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,我现在sdram 3.3v电压是有点低,有时候会降到3.15v,我回去试试将电压调一下

网友C:
不知道楼主解决没?

楼主:
还没有试
楼上是什么情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