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HL9300门铃芯片的手册资料

楼主(2010-03-17):
最近拆了个不工作门铃,芯片是HL-9300e,苦于没有该芯片的引脚定义图资料,不能修,请问谁有HL9300门铃芯片的手册资料?谢谢

网友A:
触摸式门铃
本文介绍的触摸式门铃,用触摸方式代替机械开关,它简单可靠,实用有趣。
工作原理:电原理图如图所示。555时基集成电路工作在单稳状态,平时③脚和⑦脚均为低电平.当用手触摸一下金属感应片M时,人体的感应信号通过0.1μF电容加至555时基集成电路的②脚,使电路翻转进入暂稳态,这时③脚输出高电平直接加到门铃芯片的触发端,芯片被触发并通过三极管推动扬声器发声。同时⑦脚也变为高电平,电源通过100KΩ电阻对4.7μF电容充电,当电容上的电压充至2/3电源电压时,电路又翻转,暂稳态结束,③脚又变为低电平。待再触摸一次M时,上述工作过程周而复始。因此每触摸一次M,门铃就被触发一次。③脚上的0.01μF电容为抗干扰电容,可防止门铃被误触发。
元器件选择与制作:本电路的门铃芯片选用“叮咚”(HL9300)芯片,它每被触发一次,尽管③脚变为低电平后,它仍可连续发出三次“叮咚”声。如选用的是需要触发端一直为高电平才可发声的芯片(如音乐芯片),应适当调整⑦脚上的阻容时间常数来调整暂稳态的时间,使③脚的高电平足以使芯片发出一曲完整的音乐后才变成低电平。另外还应通电测量一下门铃芯片推动三极管的基极电位,如静态(不发声)时为低电平,则改用NPN型三极管作推动管,目的是防止静态动耗,延长电池使用寿命。触摸片的引线太长时最好使用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。本电路制作简单,只要安装无误即可正常工作。本电路还可扩展为触摸开关、触摸报警器等实用电路。

楼主:
谢谢t叔,我在网上查的也是这个。

网友B:
好多年很热衷玩这个,现在大了,都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