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把双极性信号转换为单极性信号???急~

楼主(2010-03-17):
请教如何把双极性信号转换为单极性信号???急急急急~

网友A:
通过运放加一些偏压,把零点抬高到1/2 VCC 上面。 具体的电路,网上一堆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指点~

网友B(2010-08-24):
就是做加法 往上抬

网友C:
考虑使用箝位电路,将双极性信号的“底部”箝到零电位。

网友D:
钳位电路是个好办法。

网友E(2012-01-03):
通过运放加一些偏压,把零点抬高到1/2 VCC 上面。 具体的电路,网上一堆。。
引用 网友A:
原理没什么复杂, 要做好确实不易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