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和地短路问题

楼主(2010-03-17):
各位大侠,香楼主,你们好,
我的电路板在焊完之后,芯片的电源不接+3.3V,给JTAG口供3.3V电源,然后用
ST-Linker连接(刚焊的板子),可是没有连上,然后量电源和地就短路了!!
这已经是第3块这样的板子了!!前两块也是这样,我找不到问题啊!!SOS
还有,只焊了芯片的最小电路,其他都没有焊!!!!

网友A:
绝对的焊接或板子有问题.

原理图的电容很有意思.

网友A:
STM32有RTC不用还搞个1302?
D5也很有意思.

网友B:
自己焊的?

楼主:
请说关键问题!1302不是关键问题
板子是自己焊的,这已经是第3块了,还是短路!!
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!!

楼主:
你们说的电容的问题是复制过程中出了错!
各位请说关键的!!

网友C:
焊好后  不要急于上电,用表测量电源脚和地脚是否短路  否则可以排除焊接问题;单独测试你的3.3V,拿示波器测一下,看看有没瞬间高电压,无问题后接入JTAG。逐步排除

网友D:
那个电源芯片……难道出了新封装?
自己把图整理一下,在DRC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短路的网络了,然后在update一下PCB,看是否能对应上

楼主:
DRC 跑了,没问题,上电之前也简单测了电源和地,没问题,用的电源是外接的稳压源,隔离很好,也没有高压~~
如果是静电的问题,连续3片,那也太巧了吧!!!

网友E:
如果上电之前,电源和地没短路,上完电之后再量就短路了,那还真有点奇怪,没碰到过,楼主不会怀疑是芯片内部短了吧,不太可能

网友F:
你搞定没有?估计是PCB接的有问题!该接地的或接电源的没有接好!不加接口时先接电源测试一下,电流只否正常?

网友G:
看这个原理图就不想研究这个问题了
历史经验,99%都属弱智原因,要喷血的

网友H:
LM1117的元件引脚顺序错了吧?难道出了新的封装么?我记得1脚是地才对

网友I:
按照7楼说的应该可以了

网友J:
从电源输入开始测电源和地间的阻值,跟在走,有机会发现短路的地方的

原来看原理图能够看出短路的啊?

网友H:
DRC 跑了,没问题,上电之前也简单测了电源和地,没问题,用的电源是外接的稳压源,隔离很好,也没有高压~~
如果是静电的问题,连续3片,那也太巧了吧!!! ...
引用 楼主:

你确定LM1117的封装和引脚以及器件之间的顺序一致么

楼主:
请注意你们的言辞!!
这不是LM1117,
这是317!!!

楼主:
我自己看了一下电路图才发现,转换为PDF怎么转成这个样子了,原图不是这样的!!!!

网友H:
我错了是317,我闭嘴=。=

网友K:
建议如下操作:
1、焊接电源部分,并上电测试电源无误。
2、继续焊接CPU外围(最小系统部分电路),上电测试无误。
3、继续焊接CPU,上电测试。

一般项目在demo阶段,CPU数量有限或成本较高时,我都会这么处理
仔细一点,会节约好多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