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电路中,咪头噪声问题。

楼主(2010-03-17):
各位同仁好!
请问一个问题:使用2.4G模块,用咪头通过TX传输语音时,在接收端的功放出来有很大的高频噪声;但使用AUX输入到TX后传输就没有,可能是咪头引起的噪声。此问题怎么解决的?麻烦大侠们帮帮忙给点儿建议,Thanks so much!

网友A:
AUX的信号是来自信号源吧,那个信噪比是相当高的,而且阻抗也容易匹配。

MIC这一路,阻抗比较高,容易感应噪声,要注意布线;通常语音电路都要加0.3-3.4KHz的带通滤波,另外,调制前还会需要预加重(3dB/倍频程)